求28335连接LCD的原理图

楼主(2013-04-19):
(无正文)

网友A:
我以前使用的12864都是通过CPLD译码的
我觉得直接接到dsp上的话  跟单片机的接法是完全相同的
给12864供5V的电  信号直接送入3.3V就可以啦
不过12864都是带可以三线控制  也可以采用并行控制
具体看看数据手册  最好使用3线控制  这样直接连到dsp上就可以啦

网友B(2013-07-17):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使用的12864都是通过CPLD译码的
我觉得直接接到dsp上的话  跟单片机的接法是完全相同的
给12864供5 ...

大神,我也是用28335调试12864,而且还是按教程上写的程序,但液晶就是没显示。我能加你qq吗,搞了几天了。。。您能帮帮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也是用28335调试12864,而且还是按教程上写的程序,但液晶就是没显示。我能加你qq吗,搞了几天了 ...

论坛上说  我一直在线  是直接用28835的IO驱动的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说  我一直在线  是直接用28835的IO驱动的是吗

是啊,我买的28335实用板上留出了LCD接口,直接插进去就行了。应该算IO口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买的28335实用板上留出了LCD接口,直接插进去就行了。应该算IO口驱动。 ...

那就好办了啊  没有通过cpld就直接写
网上应该有很多程序  还有你要确定12864使用并行控制还是串行控制的
最好研究一下实用板提供的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好办了啊  没有通过cpld就直接写
网上应该有很多程序  还有你要确定12864使用并行控制还是串行控制 ...

有啊,实用版上的LCD接口全连着CPLD的端口,而且数据口D0-D7和几个使能口也引出来了。我都是按标准连的线,应该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