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库中的封装添加到PCB中自动变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9):
大家好:
       如下图,我库里有个贴片的封装,把元器件调到PCB图中,封装自动变。原来长方形的管脚变成正方形,中间还有孔,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焊盘设置问题吧, 定义了其他层吧.
好象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你用的是PADS?还是PADS导入到protel?

网友C:
是不是你袁PCB上已经有和这个新调出元件一样的封装名字了?

楼主:
我用的是protel。以前应该没有同名的封装,这个器件有点特殊,自己画的。

网友D:
画错了,
把库都移除,用你的PCB 文件重新生成个库,载入单独这一个库,然后编辑某个器件,在更新,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载入的库太多了,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