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关于CHIPSCOPE的问题

楼主(2013-04-19):
最近在做一块PCI板卡,调试的时候,加CHIPSCOPE和不加CHIPSCOPE,最后出现的现象完全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同学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查一下时序约束

网友B:
不知道你遇到的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如果整个工程用的资源比较多,那么在加入Chipscope后,由于Chipscope也要耗费资源,底层就会重新布局布线。当同步的时钟频率比较高走线比较长的时候,就不能满足时序要求。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看你遇到事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C:
如二楼所说,查下时序,添加CHIPSCOPE后看时序是否满足!

网友D:
不妨看看综合后的运行时钟?

网友E:
时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