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642输出功耗问题,很神奇的一件事。

楼主(2013-04-19):
根据典型电路High Effi ciency 15V,搭的,输出9V,输入15V左右时电路功耗电流是3.2ma,当输入提高的25V时电路功耗竟然变成了17ma,我当时就懵了,用别的DCDC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一起讨论下,我用的电感是200uH,感谢大家。

网友A:
挂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环路有问题了
还有输入端有没其他吃电流的电路

楼主:
我的样机是3个供电电路可以选择,其他两个功耗高点,但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很奇怪

楼主:
顶一个,等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