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 接地 怎么接。

楼主:
一直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对于普通的控制小型直流无刷电机的双层板(包括 电源部分 单片机周边 ULN2003,还有驱动电机的部分-IRF7309 ),接地采用什么方式呢?

1.铺地的话,是不是所有地线都不用管了?倒是简单。。。但是总感觉对34063的开关电源部分 铺地不太好。

2.不铺地的话,电源部分可以用地线连接,因为地比较少,好处理,而且还可以画的比较好看。但是单片机周边部分地线 和 电机驱动芯片部分的 地线 怎么连呢?网上说的串联单点接地 不太现实啊,很多器件都有地,要是所有都并联单点接地,那得多少条线啊。。。。地方也不够啊。

哪位前辈讲讲这种普通的双层板 接地 怎么处理比较好。给小弟解解惑不胜感激!

,这是我弄得第一块板,求批判指点。。。。。

网友A(2013-04-19):
应该是把所有的地线都连起来,在铺地吧。铺地能屏蔽干扰

网友B:
怎么能不用管呢,把所有的地线都连起来,最后覆铜将整个网络地都接在覆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不用管呢,把所有的地线都连起来,最后覆铜将整个网络地都接在覆铜上 ...

怎么能不用管呢,把所有的地线都连起来,最后覆铜将整个网络地都接在覆铜上 ...

有个疑问 ,如果如您说的,把所有地线都连起来,然后再铺地的话,覆铜会淹没我们连的地线吧。感觉是不是多此一举?还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把所有的地线都连起来,在铺地吧。铺地能屏蔽干扰

有个疑问 ,如果如您说的,把所有地线都连起来,然后再铺地的话,覆铜会淹没我们连的地线吧。感觉是不是多此一举?还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不用管呢,把所有的地线都连起来,最后覆铜将整个网络地都接在覆铜上 ...

地线一点都不连,直接铺地  与 您说的 先把所有地连接一起,然后铺地,有何区别呢?

网友C:
大电流,频繁开关的电路尽可能靠近输入地端电容器,使电流回路尽可能的短,并分割不影响其它地;线径尽可能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电流,频繁开关的电路尽可能靠近输入地端电容器,使电流回路尽可能的短,并分割不影响其它地;线径尽可能 ...

您的意思是:
1. 例如电机供电的回路的地线,最好单独引到开关电源输入电容的地上,是么?

2.单片机周边部分的地如果铺地的话,还用先连线么,再覆铜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线一点都不连,直接铺地  与 您说的 先把所有地连接一起,然后铺地,有何区别呢? ...

一般是没区别的,但是直接铺地后,有时会因为期间布局布线不够合理的影响,个别地方会出现一根很小的导线连接后面很多器件的地,也就是孤岛现象,这个时候要把该部分尽量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没区别的,但是直接铺地后,有时会因为期间布局布线不够合理的影响,个别地方会出现一根很小的导线 ...

嗯 多谢!

网友D:
先把每块的地线单独连接,再经几个单点全面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每块的地线单独连接,再经几个单点全面铺地

您说的经过几个单点 铺地。我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