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 学习megawin mpc89E52 内部FLASH读写

楼主(2013-04-19):
对于内部的FLASH如何读写,本人不太明白,就是想把一些数据保存进FLASH中,掉电后还能保存的。
不知道哪位前辈有例程,能给小弟一份学习学习。。

网友A:
这是我用汇编写的程序片段

IFD                  EQU     E2H
IFADRH          EQU     E3H
IFADRL           EQU     E4H
IFMT                EQU     E5H

;;----------------------------------------------------------------------------
; ERASE FLASH
; in  : (R7R6)
ERASE_IAP:
        MOV     IFADRL,R6
        MOV     IFADRH,R7
        MOV     IFMT,#00000011B
        MOV     ISPCR,#10000010B
        MOV     SCMD,#46H
        MOV     SCMD,#0B9H
        RET
;;----------------------------------------------------------------------------
; WRITE (A) to FLASH
; in  : (R7R6)
;        (A)
WRITE_IAP:
        MOV     IFADRL,R6
        MOV     IFADRH,R7
        MOV     IFD,A
        MOV     IFMT,#00000010B
        MOV     ISPCR,#10000010B
        MOV     SCMD,#46H
        MOV     SCMD,#0B9H
        RET
;;----------------------------------------------------------------------------
; READ (A) from FLASH
; in  :  (R7R6)
; out : (A)
READ_IAP:
        MOV     IFADRL,R6
        MOV     IFADRH,R7
        MOV     IFMT,#00000001B
        MOV     ISPCR,#10000010B
        MOV     SCMD,#46H
        MOV     SCMD,#0B9H
        MOV     A,IFD
        RET
;;----------------------------------------------------------------------------

网友B:
有没有C的?

网友C:
有C和汇编的,可以直接使用,供参考.

网友D(2013-07-29):
为什么要发送ox46 oxb9 就是不明白  先把数据送到IFD  再选择地址,再允许写操作,,,再开关。。读也一样,删也一样,,就是为什么要多发送二个字节,,,不明白

网友C:
这两个是命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