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触发器和电阻电容组成的振荡电路

楼主(2013-04-19):
原理图,施密特触发器翻转电平,实测频率波形及计算书见图片
说明:计算书思路是正确的,但是计算时错误的。
首先,电源电压是12V,我是安15V计算的,其次,等振荡稳定后,电容的充电过程是一个全状态过程,而我是按零状态计算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安全状态求解,得到频率是630K,跟实测76K差距很大。求高人指点。

楼主:
方波测试频率的地方是在:图中“Pusle”处

网友A:
这种弛张振荡电路,本来振荡频率就不准确,受回差电压影响非常大,而集成的施密特电路,恰恰是回差电压分散性相当大。考虑到电阻电容误差,频率偏差就更大。
要振荡频率比较准确,考虑用555,频率准确性要求更高的话,考虑晶体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弛张振荡电路,本来振荡频率就不准确,受回差电压影响非常大,而集成的施密特电路,恰恰是回差电压分散 ...

:victory:,大师一语中的,牛!这个回答跟我问公司的同事得到的答复一模一样。
只是我想知道这种电路的频率的理论求法。
从VT+到VT-用电路原理里面介绍的的零输入响应,而从VT-到VT+用电路的全响应。这么计算对吗?如果对,我求出来的频率有630k,跟实际相差也太大了。我怀疑时间常数不对或者不该用全响应,因为从VT-到VT+毕竟时间没有到无穷大。那么
电路中的电阻除了R460(4.7K)还有别的电阻吗(比如施密特内部电阻)?不就是电阻R460和电容C345的充放电产生方波的吗?请maychang大师讲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