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的IO口的电平输出时间

楼主(2013-04-19):
我用STC89C52调制38khz的红外载波,就是让一个IO口输出38khz的方波,但是无法达到38khz。
晶振是12Mhz,输出方波时就是用定时器定时,计时满就进入定时器中断函数让IO口电平翻转,但是,就算是把TH1和TL1均置为255,即是一个机器周期翻转一次,用示波器观察也达不到38KHz。我想知道时间被花在哪了,是进入定时器中断函数花了时间,还是IO口电平的输出需要时间?
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想必是定时中断函数, 还有可能是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函数. 或者看门狗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必是定时中断函数, 还有可能是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函数. 或者看门狗复位了

没有其他中断函数了,也没有开看门狗。我想知道,从给IO口赋值的指令执行到IO口输出电平,需要多长时间,我在STC89C52的技术手册上也没看到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A:
51 没有流水线, 一个指令周期就能完成.
可能是1个或2个机器周期, 看是用的什么指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中断响应8个机器周期,我定时1us,那么差不多10us IO口电平翻转一次,周期20us,频率也有50khz。 ...

建议你把程序的汇编代码贴出来算一算。
如果是用Keil C51写的中断程序,那么你的中断程序不一定就只有两条指令。
最快的中断程序:
    CPL IO
         RETI

这就要3个机器周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