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的疑惑

楼主(2013-04-19):
stm32中定时器占空比=Pulse/Period,速度与占空比成正比。在Periode不变的情况下,应该Pulse值越大,速度越大;可是我的却是Pulse越小,速度越大,请问是为什么,非常感谢!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 - 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75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网友A:
你是中心对齐模式?

PWM2模式? 不用PW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中心对齐模式?

PWM2模式? 不用PWM1?

改成PWM1就行了,请问原因是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A:
pWM1和PWM2模式不同的,你可以看下编程手册里对模式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