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三相交流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3-04-19):
如何用PWM控制三相交流电机的转速呢?我知道调整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我上网查了,说用正弦脉宽调制(SPWM)就可以,但是具体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还有,这个过程中要用到IGBT等功率开关器件吧?

网友A:
就是变频器,就用了这个原理!   交流整直流,再直流逆变交流!!

网友B:
占空比按正弦变化时,功率器件输出的电压就是按正弦变化的,电机内部的电感(包括互感)会将电压转变为接近正弦的电流。这样电机就可以旋转了。
我也是略懂皮毛,呵呵!
要高精度的话还得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