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

楼主(2013-04-19):
谁知道这种封装叫什么名字啊,它的参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qfn

不是那个芯片,我说的是板子边上那种

网友B:
这个自己做的,具体名称也不懂,大概是邮票孔吧。

网友A:
问问大神,模块怎么焊接到万能板上啊

网友C:
找封装插排啊,焊好后插入插排中。

网友D:
这不是蓝牙模组吗?应该不算封装吧!

网友E:
一般称“邮票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