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控开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4-19):
热电偶。
需要调试15度时的电参数设置。

网友B:
如果要求不高,单片机+温控传感器+继电器,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C:
用热敏电阻加运放或比较器即可。
不知道开启加热的条件是什么,温度吗?低温开启,高温切断,可以使用典型的施密特触发电路啊。

网友D:
电阻调节一下,或者按照分度表算一下

输出换成小的MOS+加热丝,或者小继电器,这个单通道比较器是nA级别的功耗,

自带VREF直接接就好,静态的电流多数都浪费在测温分压这一部分。

网友D:
忘了说,这个比较器输出推挽的,不需要加额外的 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调节一下,或者按照分度表算一下

输出换成小的MOS+加热丝,或者小继电器,这个单通道比较器是nA级别 ...

兄弟,这种方案在工业控制里面用可靠性高么?

网友D(点评):
你要多高可靠性?哈哈~

网友E:
其实市面上有一种真真正正的温度传感器,在固定的温度点可以开断的. 这种体积很小, 跟干簧管大一点点, 外加个电源控制电路, 应该做不大的.

如果要温度灵活调整的, 就只能用个小电路把传感器调调.貌似楼主的要求不高的话, 可以用热敏电阻加比较器的形式, 模似方面的, 也简单.

要再讲究点的, 就要把传感器的信号放大调理一下, 给单片机AD一下, 再用程序运作运作, 再给出开关信号.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lol

网友F:
LZ的要求的话,有一种温控器,输出是SSR(固态继电器那种),看样满足的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要求的话,有一种温控器,输出是SSR(固态继电器那种),看样满足的你要求 ...

求连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求连接

这种控制器很多的,你可以去赛格一找一堆出来。http://www.t-domain.com.cn/22620-1280/44918_179749.html 举个例子,你可以自己找找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G:
电冰箱上应用的一种低温补偿开关参数类似

网友H(2013-12-09):
LZ现在有方法么,看了一下其他楼的方案,感觉都不靠谱,因为在那么冷的情况下,比较器什么的都不能工作了,如果楼主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试试KSD301,如果LZ有其他好的器件,麻烦介绍一下,我最近也有一个项目要用到温度开关,并且要求比较高,要在-55℃器件不能坏,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