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一个单脉冲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4-19):
本人想设计一个每次只输出一个单脉冲的线性可调恒流电源。电流在2A到3A左右,脉冲的宽度为1ms到10ms可调,负载为2欧左右的电阻。
在网上找了一下脉冲电源,都是输出连续脉冲的,大多数是用于充电或者电镀的,没有本人想要的这种方案。
因为脉冲宽度时间比较短,估计没有办法用传统的可调电源那种运放加采样电阻反馈的方法来实现,所以程序控制就不好方便实现,现想问问群里的高人有没有合适的方案?主要是模拟部分本人不太了解,MCU控制部分本人可以解决,谢谢了。

网友A:
恒流源加个开关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B:
哈!机会来了…

网友B:
但有疑问?单个脉冲?是指电源启动或输出时(随电压)在线输出一个脉冲:而随后一直是有流状态?还是脉冲有个很长时间“静默?…”

网友B:
有点象在线“应答”信号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源加个开关控制不就行了

关键是恒流电流是要程控可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有疑问?单个脉冲?是指电源启动或输出时(随电压)在线输出一个脉冲:而随后一直是有流状态?还是脉冲有 ...

不输出时就是没有电流与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