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间范围

楼主(2013-04-19):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楼主:
没有哪位前辈知道吗?

网友B:
是这样的,但你可以用另一个寄存器保存年份高字节,这样就可以达到9999年了

但2100年是什么样,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但你可以用另一个寄存器保存年份高字节,这样就可以达到9999年了

但2100年是什么样,谁知道... ...

那这样DS1302是怎么样判断闰年的呢?

网友C:
判断是不是闰年,可以通过算法呀。

网友D:
不需要判断闰年,芯片里面直接做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判断是不是闰年,可以通过算法呀。

不是芯片自己就能判断闰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判断闰年,芯片里面直接做好了的。

那这款芯片的计时范围是怎样的,它的年寄存器就只能计00-99.

网友E:
同问;既然DS1302有年月日时分秒周,各个寄存器,如果要全部显示的话,寄存器全用完了,数据手册上说年的取值范围是00-99?????

网友F:
是这样的,计时到2100年的含义是到2099年12月31日24时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计时到2100年的含义是到2099年12月31日24时整。

它的年寄存器的范围是00-99,那他表示的年的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F:
说这个范围指的是,闰年补偿可以到2100年。如果不考虑闰年,计时当然可以更长,只是年份需要你手动添加,日期就不保证正确了。

网友D:
你这个设备能用到100年吗??老早就完蛋了,所以你就用这个就行了

网友G(2013-08-25):
DS1302里面都有啊,闰年判断啊,就是一个完整的是时钟算法,你就只要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H:
①、普通年能整除4且不能整除100的为闰年。(如2004年就是闰年,1900年不是闰年)
②、世纪年能整除400的是闰年。(如2000年是闰年,1900年不是闰年)
③、对于数值很大的年份,这年如果能被3200整除,并且能被172800整除则是闰年。如172800年是闰年,86400年不是闰年(因为虽然能被3200整除,但不能被172800整除)

年份超过两位数,判断起来就复杂了。这玩意也就两个世纪年之内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