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的疑惑

楼主(2013-04-19):
最近想自己做个12v,9000mah的锂电池组,想用6节4.2v 4500mah的锂电池2并联3串联达到12v,9000mah,但是由于锂电池不能过冲过放,所以就想给锂电池做个过冲过放的保护电路,网上大致查了下,精工电子的s8254a芯片能对3-4节锂电池过冲过放保护(3-4节锂电池单节串联),请问我该怎么吧我的2并联3串联的电池接入s8254进行保护?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还要制作该12v的锂电池组充电器,请问有什么好的锂电池管理芯片可以达到上述要求。还请大家不吝赐教,本人新手,刚学电子。

楼主:
精工的s8254见附件

S8254A_C(锂电池保护芯片).pdf

网友A:
多找一下资料吧,网上应该很多的

网友A:
你的保护板电路里面要涉及到很多功能的,有的可能还要加通讯的IC,你自己看

另外你的锂电池充电器做成14V,5A的恒压电源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xiaolong120 ,你好,我查了资料,做锂电池保护ic的,我看了他们的手册,他们都说他们的ic能保护3-4节锂电池防过冲过放,他们给的典型应用图上,接的都是3-4接单个电池,我的疑惑就是:我现在是一共6个电池,想2个一并联组成一组,这样就有3组,再这3组串联,请问我是否能将我的2个一并组成的一组电池当成是他们ic上的一个单节电池,这样我的3组就相当于ic上说的3节电池,这样行吗?

网友B(2014-01-09):
引用 楼主:
精工的s8254见附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xiaolong120 ,你好,我查了资料,做锂电池保护ic的,我看了他们的手册,他们都说他们的ic能保护3-4节锂电池 ...

充电的控制IC,你可以找找凌特的片子。并联的两个Cell,你可以看成是单个Cell。

网友D:
凌特的电池管理方面的芯片真心还是不错的。可以去官网看看。找下有没有合适的,另外英飞凌的方案楼主也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