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ATtiny24中文数据手册

楼主(2013-04-19):
想用 ICC7写ATtiny24,可网上的数据所手册全英文,哪位上传一个此 型号的中文,地址也行。万分谢!

网友A:
直接看中文吧  另外找不到这款型号的中文  可以用其他的中文datasheet作为辅助的

网友B:
可以参考相关的几个器件的资料. 因为 AVR 的外设比较接近.
比如T26 的 ADC. T2313 的 USI.

网友C:
看英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