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 RTC 电压是5V,我的主芯片供电是3.3V,能直接用IIC通信吗

楼主(2013-04-20):
(无正文)

网友A(2020-03-18):
13年的帖子了,这么就都没人回,我这几天买了个1307的模块没看电压,最开始用的51试,5V供电一点问题没有,后面用的430板子上3.3供电,可以显示成功,但是很不稳定,找了半天以为是IIC没写好,一看才发现电压是4.5-5.5V。所以最好还是找个可以支持3.3V的芯片,弄得我心态都差点崩了,一直在想51都没问题为啥搞到430上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年的帖子了,这么就都没人回,我这几天买了个1307的模块没看电压,最开始用的51试,5V供电一点问题没有, ...

您好,最近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主芯片5V供电,从芯片3.3V供电,如何实现IIC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最近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主芯片5V供电,从芯片3.3V供电,如何实现IIC通讯? ...

寻找主从电平能够3.3-5V兼容的芯片,或找从芯片宽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