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buck电路的MOS管不能够实现开关的作用呢?

楼主(2013-04-20):
     一个简单的buck电路的仿真我发现MOS管的开关作用怎么都实现不了,有高手指点我让我浮地驱动MOS管,但是我不是很理解,求大神详细指点。。
初学电源只想简单的实现下那点小小的电源技术,在开关的部分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愿资深工程师们给个好的解决方案,让小弟早点摆脱这个问题。。

这是仿真电路图:

这是小弟设想的浮地驱动:
但是这个 如图一样会有电压向驱动信号源灌入,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不会玩仿真,搭电路更简单

楼主:
可是仿真电路都没实现的功能,搭上电路怎么会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仿真电路都没实现的功能,搭上电路怎么会实现呢?

没有仿真软件的时候,就有Buck电路了。
没有晶体管的时候,就有开关电源了。
不亦心说得对,直接搭电路可能更简单。
我用Multism仿真开关电源,从来没有仿真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仿真软件的时候,就有Buck电路了。
没有晶体管的时候,就有开关电源了。
不亦心说得对,直接搭电路可 ...

其实这个电路我也是做了实际的电路的,但是和仿真的结果真的是差不多的呀,就是三极管没有起到开关的作用,我在这个地方停留了很久一直不知从何下手,我就是想知道怎么改变下开关管的周围的连接使他能够实现开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笑而不语呢,小弟可是经受着这问题的折磨,能不能给点建议呢?

网友D:
要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你要看提供给它的控制信号有没满足它的开关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电路我也是做了实际的电路的,但是和仿真的结果真的是差不多的呀,就是三极管没有起到开关的作用 ...

把你做的实际电路原理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做的实际电路原理图贴出来。

这是我的电路图

实际的参数都是这样的,我做了实际的元件电路,测试结果没有实现要达到的结果。。

网友E:
个人觉得仿真软件很好用   主要还是个人的习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

你的电路中有1kHz方波信号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中有1kHz方波信号源?

有的呀,我就是用单片机产生的方波呀。。这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你要看提供给它的控制信号有它的开关条件

这个电路为什么没有,求大师指教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的呀,我就是用单片机产生的方波呀。。这有什么问题吗?

那就要把单片机及其电源等等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要把单片机及其电源等等画出来。

哎啊,你到底懂不懂呀?这是等效的电路,而且我是来请教的,不是来聊天的,我只想让你帮我看看电路那里错了,帮我分析下原因,也作为后来者的学习的经验。。你做法让我很失望,我本来想着大侠指点下,我就会顿悟这个设计的关键,可是。。。。哎。。。

不亦心 -5 态度太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啊,你到底懂不懂呀?这是等效的电路,而且我是来请教的,不是来聊天的,我只想让你帮我看看电路那里错 ...

我要你画出来的部分,才是关键。

网友B:
首帖“初学电源只想简单的实现下那点小小的电源技术”
电源技术绝不是“小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你画出来的部分,才是关键。

怎么说呢?可不可以明示下,因为我的方波是由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产生的,是接到MOS管的G级的,另外单片机的地是和图示一样经过一个电阻接到MOS管的S级,真心求教,望细心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可不可以明示下,因为我的方波是由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产生的,是接到MOS管的G级的,另外单片机的 ...

很少有老爷子这么耐心的,
要想解决问题,按18L说的做
画个图都懒得画,还指望别人费半天劲耐心给你讲解?

网友F:
1.你不能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开关器件,因为单片机的驱动电流有限;
2.buck电路中开关器件是要悬浮驱动的,所以你要增加驱动电路,隔离驱动最好;
3.你S极后接10k的电阻有问题,一般直接短接,g极驱动电阻几十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老爷子这么耐心的,
要想解决问题,按18L说的做
画个图都懒得画,还指望别人费半天劲耐心给你讲解 ...

不是懒,是真心求教,有点言重了,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不能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开关器件,因为单片机的驱动电流有限;
2.buck电路中开关器件是要悬浮驱动的,所 ...

谢谢,我再改改试试。用芯片来驱动MOS管看看。。

网友B:
回楼主:
先别忙着改用芯片。
首帖中“浮地驱动”和22楼所说“悬浮驱动”,可能是你的问题所在。
我要你把单片机的电源画出来,也是要看看是否“浮地”。

网友G:
如果不会玩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
先别忙着改用芯片。
首帖中“浮地驱动”和22楼所说“悬浮驱动”,可能是你的问题所在。

大师,小弟的单片机的电源是由电脑提供的,输入电源是由直流电源提供的,望继续指点。小弟刚真是真心求教,言语太重了,在此向您道个歉,真心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小弟的单片机的电源是由电脑提供的,输入电源是由直流电源提供的,望继续指点。小弟刚真是真心求教 ...

这是小弟的实际电路:

网友H:
要用浮驱才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可不可以明示下,因为我的方波是由单片机的一个引脚产生的,是接到MOS管的G级的,另外单片机的 ...

即然真心求教,就让你干啥就干啥。
问问题就把前因后果全部写得清清楚楚。把图贴得全全的。
本来就遇到问题了,但一般遇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很不经意的一点引起的。
看看,版主都来回答你的问题了,你咋能“哎啊,你到底懂不懂呀?”这样说话呢?

“真心求教,望细心指教”,这话就有问题,应该是“细心求教”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用浮驱才可以

如上图是不是实现了浮驱呢? 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即然真心求教,就让你干啥就干啥。
问问题就把前因后果全部写得清清楚楚。把图贴得全全的。
本来就遇到问 ...

大哥说的是,我太心急了。。

网友B:
回楼主:
28楼图明显有误。
1、Buck电路必须存在续流二极管,28楼图没有(首帖图和11楼图有)。
2、100uH电感与1k变阻器串联,不知道什么意思。1k变阻器是负载吗?如果是,那么由于与100uF电容串联,负载中稳态时没有电流,当然100uH电感中也没有电流。
3、单片机用USB口供电,那么单片机的“地”与计算机的外壳是联接在一起的。如果28楼图中“6V直流电源”是由220V整流稳压得到,那么这个电路很难说是“浮地”,因为计算机的外壳和6V直流电源之间的电容太大了。
4、单片机用一个方框表示,标注“P1.0”,猜测是51单片机。而51单片机P1口上拉能力很小,很难驱动这支三极管。

建议先把Buck电路工作原理看明白再做实验,最好是把Buck、Boost、Buck/Boost三种都看明白。可以看《开关电源设计 Pressman等著 王志强等译 第三版》。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
28楼图明显有误。
1、Buck电路必须存在续流二极管,28楼图没有(首帖图和11楼图有)。

大师,小弟最后再问一下,那个6v直流电源,如果用蓄电池来代替,是不是可以避免浮地的问题呢,对实验的影响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小弟最后再问一下,那个6v直流电源,如果用蓄电池来代替,是不是可以避免浮地的问题呢,对实验的影 ...

6V直流电源用电池且与大地绝缘,比用整流电源要好得多,但仍未完全避免分布电容影响。
对较低电压应用,比较好的方法是功率开关管用PNP管,由小功率NPN管驱动,单片机电源负端与Buck输入负端联接,单片机驱动NPN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直流电源用电池且与大地绝缘,比用整流电源要好得多,但仍未完全避免分布电容影响。
对较低电压应用, ...

小弟,回去再仔细阅读文献,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这是开关控制芯片TL494应用在Buck电路。
TL494芯片及其外围元件,现在用单片机驱动一支NPN小功率管替代。NPN小功率管集电极接TL494的C1C2两引脚处。
注意TL494电源负端与输入直流电源负端之间有一支0.1欧电阻,这是限制输出电流用的。你的实验并不包括限流,故应去掉此电阻(短路),如此,TL494供电负端(现在是单片机和NPN管供电负端)就与输入直流负端接在一起。

网友J:
你选用的是NMOSFET,它的开通条件是VGS>5V,也就是你的驱动电压不够,你把方波电压调整到20V的峰值就行了。
年青人,低调一些,帮你的人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开关控制芯片TL494应用在Buck电路。
TL494芯片及其外围元件,现在用单片机驱动一支NPN小功率管替代。 ...

小弟经大师细心指点,颇为感激,之前的出言太重实在是心太急,小弟愧对大师,一定好好反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地不对

在哪里?请大哥明示下。。。

网友L:
重点检查方波源,或与你这单片机根本就没有产生方波

网友M:
因为你是NMOSFET,所以VGS>0,当其导通的时候,VS接近VDC,因此VG必须高于VDC。要想实现这样驱动。就是大家所说的浮地。你如果为了仿真,你可以改为PMOSFET试验一下。另外如果你一定要使用NMOSFET,那么你采用自举,或隔离方式获得VGS>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如果对浮地驱动还是整的不是很明白,可以先尝试低边驱动,浮地输出。。。 ...

好的,谢谢。。

网友N:
嘿嘿!…我来告诉你!…(要给点金币哟)你的图又是三极管!又是么是管!说哪一个呢?…    为了让你能够理解:心领神会……那就说三极管吧!……首先排除元器件引起的不开关的成因吧?﹝损坏、极性错、焊结有误等等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      你的信号发生器或什么单片机…的输出信号{矩形波}电压幅度不足以驱动开关管﹝三极管﹞!应另做个驱动电路!…或在三极管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接上{偏置电阻:阻值多少?你应该算出来…}     哈!我看到你心情不好:很是同情……祝你成功…

网友J:
引用 网友O:
您是iee的吗

不好意思,我不是!

网友P:
问题很简单,因为你的MOS管的驱动有问题,MOS的驱动是在GS间加驱动信号,你看看你的驱动信号加在哪里?

网友Q(2013-06-02):
在mutisim中你的开关信号不应该用信号发生器的,用脉冲电源

网友R(2013-12-29):
引用 网友B:
回楼主:
先别忙着改用芯片。
首帖中“浮地驱动”和22楼所说“悬浮驱动”,可能是你的问题所在。

我也是刚从事电源,还没明白为什么要浮地驱动,请大师指导!!

网友S(2014-02-22):
你的参数都设计的不对啊,我仿真过,可以的

网友K:
maychang 真是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