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emc问题

楼主(2013-04-20):
(无正文)

网友A:
脉冲群测试加磁环是有明显的效果的,浪涌测试不是很明显,最常用的是浪涌抑制器

网友A:
压敏电阻在处理浪涌干扰问题也比较常用

网友B:
需要GDT,MNC,X,Y电容,TVS,共模电感等,根据成本和空间和等级来选者合适的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群测试加磁环是有明显的效果的,浪涌测试不是很明显,最常用的是浪涌抑制器 ...

你好,你是说加磁环对脉冲群实验有效果是吧,,,,那这个磁环是要加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是说加磁环对脉冲群实验有效果是吧,,,,那这个磁环是要加在哪里呢? ...

磁环应安装在线缆的端口处,根据情况可以多绕制几圈

网友C:
直接在输入端加一个磁环,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里很常见,有没有用也只有测了才知道。

网友A:
是很有用的,特别是闭合磁环

网友A:
一些开口磁环在测试时,效果也比较明显,由于与电路没有电气联系,不会影响电路的工作,而被广泛使用

网友D:
的确有用,这个以前对比过。。  位置加在靠近产品的电源输入端口附近。

网友A:
磁环在测试整改时效果很明显,加上可以通过测试,不加就不能通过

楼主(2013-06-17):
引用 网友A:
磁环应安装在线缆的端口处,根据情况可以多绕制几圈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