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 接地求教

楼主(2013-04-20):
一直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对于普通的控制小型直流无刷电机的双层板(包括 电源部分 单片机周边 ULN2003,还有驱动电机的部分-IRF7309 ),接地采用什么方式呢?

1.铺地的话,是不是所有地线都不用连了。最后直接铺地就都连在一起了。

2.不铺地的话,电源部分可以用地线连接,因为地脚比较少,好处理。但是单片机周边部分地线 和 电机驱动芯片部分的 地线 怎么连呢?网上说的串联单点接地 不太现实啊,很多器件都有地,要是所有都并联单点接地,那得多少条线啊。。。。地方也不够啊。

哪位前辈讲讲这种普通的双层板 接地 怎么处理比较好。给小弟解解惑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理我。太可怜了。。

网友A:
估计还在讨论袁教授和W吧

网友B:
数字,  模拟部分分开
信号, 功率部分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  模拟部分分开
信号, 功率部分分开

;P终于等来一个。

1.如果单点接地的话 ,最后的那一点选在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容那好 还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那好?

2.您看我这么处理怎样—电机回路的地 我用一条线单独引到 电源的负端地。单片机 和 周边的控制芯片的地 我一点都不连,通过最后覆铜实现与电源负端电容地的电气连接。

3.多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