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复位阶段就进行速度握手

楼主(2013-04-20):
68013A上电后,复位信号会延迟200ms释放(硬件设计的),但是在上电后,复位信号释放前,DP随VCC拉高而拉高,持续100ms后就进入和主机速度握手过程。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A:
D+拉高可能是Differential 1或者是SE1状态,但是不能判断芯片坏了。
楼主的芯片是否是枚举不成功,如果是,建议看看板子的复位,时钟电路和USB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拉高可能是Differential 1或者是SE1状态,但是不能判断芯片坏了。
楼主的芯片是否是枚举不成功,如果是, ...

板子是枚举成功的,也可以工作,只是这种现象不该出现,想找出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