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前辈们求教、、帮忙具体分析下如图的放大电路、不胜感

楼主(2013-04-20):
(图片)

网友A:
貌似是个红外感应人体的放大电路,第一级将小信号放大,第二级貌似是完成触发延时的。
等高手。

网友B:
我只大概看懂了前半个,后半个看不懂,求大神指点

网友C:
后面那级是鉴伏放大器(直流偏移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大概看懂了前半个,后半个看不懂,求大神指点

前半部分1引脚反馈为什么加C5电容?还有就是C1和C2以及C3的作用是什么、、万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个红外感应人体的放大电路,第一级将小信号放大,第二级貌似是完成触发延时的。
等高手。 ...

第一级放大电路各电容的作用能详解下嘛、、、万谢!!

网友D:
3000倍左右、中心频率几赫兹的带通放大器。

网友E:
有点像超声波接受放大电路。前级是带通滤波放大,后级是个比较器吧

网友F:
c7是不是  反馈信号反馈时正端和负端电压近似相等 增加输入阻抗的。 继续等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个红外感应人体的放大电路,第一级将小信号放大,第二级貌似是完成触发延时的。
等高手。 ...

这是RE200B的放大电路,可是有些电容和电阻的组合,在放大器中、有点看不懂、、

网友A:
C1C2是滤除高频用的,因为前段的信号频率在0.3到10赫兹之间,C1还有隔直作用,其他的都是LM358这款运放的典型放大电路,我也是新手,运放使用的不是很熟。谅解

网友G:
貌似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