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单片机锂电池电源供电的问题!求助二姨家大神们!

楼主(2013-04-20):
目前的方案是通过手机5V的电源适配器,通过板子上的USB接口接到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TP4056上,然后给板上的锂电池进行充电。
板上的器件全设计成3.3V器件(包括单片机),但我需要一个稳压的方案,即锂电池的4.1V输出稳压成3.3V。以前使用过AMS1117进行稳压,但经搜索,网友说这款芯片不适合电池供电,效率低,在此跪求稳压方案!或介绍一个适合的稳压芯片(能耗低)。
本人菜鸟,第一次做自己的作品,各大神多多包涵!

网友A:
类似有合泰的低功耗稳压IC,或其它低功耗稳压IC,我有了解过,但没在在产品批量用过不知效果好不好

网友B:
用一个3.3V的稳压管不就可以了...

网友C:
lm317是可调节3端正电压稳压器,在输出电压范围1.2伏到37伏时能够提供超过1.5安的电流
可调整输出电压低到1.2V。
保证1.5A 输出电流。
典型线性调整率0.01%。
典型负载调整率0.1%。
80dB纹波抑制比。
输出短路保护。
过流、过热保护。
调整管安全工作区保护。
标准三端晶体管封装。
电压范围LM117/LM317 1.25V 至 37V 连续可调

网友D:
考虑到效率可以看看开关式DC-DC转换器max774、MC34063的资料

网友E:
HT7533

HT7533,压差不满足的,4.1V输入下要输出3.3V很难保证,除非原厂有最近有做改版

网友F:
TPS76333、LP2985,LP3985等,都是低压差的稳压芯片,非常好,特别LP3985,压差50mV,就能输出3,3V,满足电池电压下降过程中,系统的供电

网友G:
那就用DCDC模块吧   LM2596

网友H:
楼主要先评估3.3V系统需要多大的电流,也就是各个芯片的工作电流和周边电路所需要消耗的电流,如果超过100mA,那就要选择降压DC-DC,否则就用LDO即可,降压DC-DC有很多,比如600mA的更是品牌众多,比如RT8008/SGM6013等等,都可以,效率最高都能做到90%以上。而LDO,需要选择低压差的才行,比如SGM2019、TPS700xx、RT9013、MIC5205等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