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电脉搏测量仪 运放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1):
我做的和楼主的原理是一样的,但是采集到的信号飘动的特别大。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IC1C有问题脉冲宽度为3.5S,拉出11MA的电流,当然会热,用高亮二极管,加大限流电阻到5.1K,就不会热了.

网友C(2016-05-03):
**,楼主原谅我挖坟,在的话告诉一声你实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