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音量怎么在数码管上显示

楼主(2013-04-20):
我要做音频功放(功放做出来了)用什么方法可以通过电位器在数码管上显示音量。。求方法。。用单片机还是纯数字电路,求电路。。
邮箱631863763@qq.com

网友A:
AD转换,得到数字量单片机经过处理再显示到数码管上...

楼主:
具体电路图怎么连接,是mp3出来的信号在a/d?还是从攻放出来在通过a/d? a/d上的参考电压怎么接

网友B:
换积分   不好意思

网友C:
或许用双联电位器好点,一个控制音量,另一个固定端分别接地和正5V,活动端引出接ADC,电压和5V比值作为音量比。缺点是左右各要一个双联。当然,要是有3联或者4联那更好,不过估计难找。最实在的是用音量调节IC,连电位器都省了。取样电路接在音频上测得的一般都是某频段的值,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