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这样接地

楼主:
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电路局部图。处理器CPU为GM8126。TQFP封装。只有封装底部有一个要接地的引脚(没有其他要接地的引脚了)。板子为6层板。
下面是其中4层的电路图。有颜色的为铺铜的,黑色为不铺铜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接地的引脚这样接地?有何作用?为什么不直接整片区域都铺上铜?

网友A(2013-04-20):
全部接地的话散热快,不好焊接和拆卸

网友B:
可能是为了隔开干扰信号,提高系统的稳定可靠性

网友C:
保证正面的底焊盘的焊接可靠性

网友D:
二楼告诉了你真相

网友E:
这样做不好啊 ,  emc会有问题啊

网友F:
高速CPU,芯片底部会有焊盘,比如FPGA。
有些人为了散热,加这种焊盘。可以从板子反面灌锡进去,更好的连接和散热

网友G:
1全部接地的话散热快,不好焊接和拆卸,2还有与软件的设置有关,3还有大面积铺地时软件都会留点空隙,防止电路板热胀冷缩时把铜皮鼓起,就像铺路时每隔几米要弄一条缝隙一样

网友H(2016-07-19):
大面的地敷铜,和大面积敷铜连接的引脚不易焊接拆卸

网友I(2016-08-26):
大多数人给了正确的答案

网友J:
利于焊接,散热,维修

网友K:
保证焊接

网友L(2021-11-26):
保证焊接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