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表笔去碰一上STM32就能工作了……

楼主(2013-04-20):
有的时候STM32不能工作
用东西碰一下才可以跑起来,是晶振的问题吗?

网友A:
可能是哪里虚焊了   也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   把晶振替换一下  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B:
呵呵,RTC那个晶体是挑剔点,但是严格按照ST的设计手册就没问题的。

网友C:
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D:
应该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E:
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F:
应该是虚焊了……把自己怀疑的地方重新有烙铁点点……

网友G:
现在碰一下起来,也会碰一下死掉。引脚虚焊、复位电路、稳压模块应该都检查一下。

网友H:
换一下晶振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