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

楼主(2013-04-20):
请教:无线通讯中为何射频天线暴露在空气中时能够正常通讯,而且效果很好,加一个塑料外壳效果就差了很大一截呢?求大侠指教

楼主:
跟外壳材质有关系吗?

网友A:
我觉得有关系,加一个铁壳影响大大的有

网友B(2013-05-29):
加了塑胶壳就可能造成天线频偏,需要对天线做微调
铁壳,还是算了吧,嘿嘿

网友C:
介质参数改变会改变天线的参数,而且即使是塑胶,对电磁波也有吸收作用,二者共同作用自然影响有可能是明显的。

网友D:
谁说铁壳不能做天线的, 现在有种技术是把整体壳子雕刻成一块一块的多个天线

网友E:
天线无处不在,哈。飞机的外壳也能当天线用。只要能辐射出功率就行,形状不是主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谁说铁壳不能做天线的, 现在有种技术是把整体壳子雕刻成一块一块的多个天线 ...

MicroSlot Antenna?
之前讲的铁壳是不带缝隙的,跟用铁壳做天线是两码事,而且整体设计的合理的话,根本就不用去把铁壳雕出形状,有其他的处理办法的。

网友F:
铁壳的话可以看看电磁波里面的趋肤效应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