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传感器传过来的波特率降低?

楼主(2013-04-20):
我用的传感器传输数据为56000bit/s
单片机赶不上他的速度来处理数据,我用数组储存数据都来不及啊,我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传过来的数据速度变慢?急急急!!!

网友A:
换个处理速度快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处理速度快的单片机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急着做出来,而且我目前为止只会用51~~~初学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急着做出来,而且我目前为止只会用51~~~初学啊

你的意思是用ARM?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急着做出来,而且我目前为止只会用51~~~初学啊

你的意思使用ARM?

网友B:
加个FPGA中转

网友C:
什么单片机这么慢。。。56000bit/s都处理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急着做出来,而且我目前为止只会用51~~~初学啊

51也有很多速度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单片机这么慢。。。56000bit/s都处理不了?

89c51

网友A:
要快,可以考虑MAXIM\ATMEL等公司的1T 51,PIN脚功能兼容,速度快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FPGA中转

??什么FPG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快,可以考虑MAXIM\ATMEL等公司的1T 51,PIN脚功能兼容,速度快不少

我想问问有什么软件方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D:
换一个AVR之类的吧,好多单片机都可以达到这通信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89c51

多少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的晶振?

o!对了,可以换晶振!11.0592: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有什么软件方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56Kbit/s并不是多快的速率,换成字节也就5.6KByte/s。这个速率51应该是能处理得过来的。
你的程序除了这个要处理还要做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o!对了,可以换晶振!11.0592

:L你不会用很低级晶振吧。。。我刚才看了一下,24M的晶振它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Kbit/s并不是多快的速率,换成字节也就5.6KByte/s。这个速率51应该是能处理得过来的。
你的程序除了这 ...

没,我是这么想的,先把读到的数据放在数组里,接受完以后在处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用很低级晶振吧。。。我刚才看了一下,24M的晶振它都没问题。。

嗯嗯,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感谢: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我是这么想的,先把读到的数据放在数组里,接受完以后在处理数据

那就更没问题了
这点数据处理量

网友E:
貌似楼主需要加一样东西, 就是外部SDRAM来做缓冲.

网友F:
把传感器里的晶振给换了

网友G:
用高速的51吧! ATEML 的 AT89C51RD2,ED2等可以到60M HZ,56000BIT/S 速度不算太高吧!串口都能到 115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更没问题了
这点数据处理量

再问一个问题,每次单片机上电或是复位,都会自动给串口发一个数据,你们是怎么避免它的?
我试了一下,用9600波特率可以接受,但是换到27600的话,又有数据缺失了

网友H:
换个传感器:lol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高速的51吧! ATEML 的 AT89C51RD2,ED2等可以到60M HZ,56000BIT/S 速度不算太高吧!串口都能到 115200的 ...

你是说在AT89C51RD2的基础上换个晶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传感器

不行不行,这真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在AT89C51RD2的基础上换个晶振吗?

不是,AT89C51RD2,ED2 这个晶振可以到60M HZ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不是,AT89C51RD2,ED2 这个晶振可以到60M HZ

你可以看一下datasheet,我用过,40多M hz,处理速度比普通51能力还是强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看一下datasheet,我用过,40多M hz,处理速度比普通51能力还是强很多的 ...

知道51的最高晶振是多少吗?

网友I:
改变波特率不能解决你处理不及的问题,仔细想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知道51的最高晶振是多少吗?

最高多少不知道? 单 60MHZ 已经挺高了,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J:
用单周期的51单片机,晶振用到25m。每条指令只有0.04us。

网友K:
要快,可以考虑MAXIM\ATMEL等公司的1T 51,PIN脚功能兼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要快,可以考虑MAXIM\ATMEL等公司的1T 51,PIN脚功能兼容,

!!!!????

网友L:
改进软件处理数据的算法,我猜你的软件处理数据的效率很低。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有什么软件方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软件解决不了的

网友N:
靠,楼猪的意思是,楼猪的单片机上不了57600bps的波特率?

不会换晶振呀?换个22.1184MHz的晶振一般都OK了。

网友O:
现在51系列里面的54什么的 晶振都可以到40M   换个试试  编程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P:
好好看看自己写的软件吧。  估计是软件bug。  因为传感器如果是要传送的据量大的话,不可能把波特率设置的这么低。
你软件收数据是用串口中断, 协议解析肯定是要在主循里面做了。 如果在中断里做数据处理,那有可能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好看看自己写的软件吧。  估计是软件bug。  因为传感器如果是要传送的据量大的话,不可能把波特率设置的 ...

我为了不占用时间,就用数组先储存下传来的数据,传完以后进行处理。不会有问题吧。。。换个24M的晶振,波特率就有误差了,现在决定用ARM,您觉得可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亲,你是来刷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51系列里面的54什么的 晶振都可以到40M   换个试试  编程方法是一样的

晶振换了波特率就有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传感器里的晶振给换了

这个,密封的啊,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楼主需要加一样东西, 就是外部SDRAM来做缓冲.

初学者啊,可以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改进软件处理数据的算法,我猜你的软件处理数据的效率很低。

先数组存储数据,再进行处理,已经最小化了。我看是单片机运行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变波特率不能解决你处理不及的问题,仔细想一下

嗯嗯,得让单片机运算速度跟上!

网友O:
引用 楼主:
晶振换了波特率就有误差了。。。

不会的  我都在使用啊

网友R:
好像有种逻辑片子能分频,或者计数,满2或满10某一管脚电平跳变,应该能满足你的降频的要求。你可以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会的  我都在使用啊

换成22.1184的晶振,波特率56000,不是有误差么?还是会影响传送数据啊

网友S:
56000波特率,传输一个字节有接近200us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还不够把数据放入数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