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自动低电平……

楼主(2013-04-20):
stm32 I/O 控制U2.中间一个电阻接地,这样开机就自动低电平,程序跑起来后我想将I/O口强制拉高。请问要怎样配,电阻的大小是多少为好啊?

网友A:
电阻大于3.3V 除以IO的驱动能力,再考虑负载,功耗等因素即可。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好像不需要下拉电阻吧?IO配置完了之后,直接输入低即可.

网友B:
开机到运行到设置低电平的代码前都是高电平的,应该只能从硬件入手吧,输出加个大电容能跳过这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