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UC2843这个IC的7脚通过次级线圈接反馈电压的目的

楼主(2013-04-20):
7脚不是通过电阻接到了电源上来给这个IC供电吗?为什么还要通过次级线圈反馈会7脚呢?反馈的目的是什么呢?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帮助新手的啊?

网友A:
直接接整流滤波后的电源功耗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整流滤波后的电源功耗大啊。

那么如果有反馈电源了,是不是就不用电源再给供电了,也就是说刚开始用电源供电把IC带起来,之后IC通过反馈就可以自给自足了,就不需要外部电源了,外部电源相当于一个触发信号,这样理解对吗?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原来串个大电阻的电源就是启动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