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丝并联问题

楼主(2013-04-20):
2个3.75额定电流的熔断丝并联后额定电流是7.5A吗?如果不是,是多少?谢谢,自恢复好像最大就3,75A吧?

网友A:
熔丝不得并联。

网友B:
有个成语叫“各个击破”,用这儿挺合适

网友C:
如果不两个熔丝不均流,也许比3.5A稍大一个就断了。熔丝一般不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