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8051单片机在keil仿真的时候不能查看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13-04-20):
假如我建立工程的时候用的是89c51这款单片机,那仿真的时候就能查看时间,但是如果建立工程的时候是选择的c8051f040这款单片机的话那就不能查看运行时间,有用过的人吗?讲讲解决方法,谢谢了

楼主:
我找到方法了,虽然不能直接看时间,但是可以根据运行的机器周期(sec上面那一项)来计算时间,因为c8051是单指令周期,所以用所运行的机器周期乘以晶振的倒数就就是该程序运行的时间了,忘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不妨试试。

网友A:
这确实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方法了,虽然不能直接看时间,但是可以根据运行的机器周期(sec上面那一项)来计算时间,因为c8051是 ...

你这方法是错误的。
Keil C51目前还不支持c8051f040仿真,其仿真的模型用的是标准51的仿真的模型,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运行的机器周期是按标准51的指令时序来算的,不是按c8051f040的指令时序来算。
要看c8051f040的运行时间,你可以选择一个Keil C51支持的型号,如C8051F120来运行,这样看的机器周期才是正确的。

楼主:
哦,这样呀,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方法是错误的。
Keil C51目前还不支持c8051f040仿真,其仿真的模型用的是标准51的仿真的模型,也就是 ...

请问,我写延时函数是不是应该包含延时函数本身调用和返回的时间呢?

网友C:
可以啊,我就记得我以前就可以。

楼主(2013-07-14):
引用 网友B:
你这方法是错误的。
Keil C51目前还不支持c8051f040仿真,其仿真的模型用的是标准51的仿真的模型,也就是 ...

你是高手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