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775芯片烧录后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20):
如题:
程序用PICC编译后经过PROTEUS仿真运行无误,烧录后芯片没反应?

烧录时提示配置信息未加入HEX文件。

请问是怎么回事?

副程序;
#include<pic.h>
__CONFIG(0X0FFD);
unsigned char aa;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LED;
   // aa=1;
    TRISC=0X00;
    PORTC=0X00;
    while(1)
    {
      if(aa==0)
      {
           LED=0X01;
        for(i=0;i<8;i++)
        {
           PORTC=LED;
           delayms(100);
           LED=LED<<1;
        }
        aa=1;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x;i>0;i--)
     for(j=245;j>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y )
{
   unsigned int i;
   while(y--)
    {
      for(i=0;i<0x20;i++);
    }
}

网友A:
那应该是配置字节有问题,用什么编程的?
换一个烧录工具试试先

网友B:
CF775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F775是什么?

16c57的国产版

网友C:
你都说了没有加入hex

网友D:
官方编程软件都支持直接和HEX一起导入,第三方软件则自己看软件帮助手册看怎么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配置字节有问题,用什么编程的?
换一个烧录工具试试先

用的是通用编程器,USB接口的,只有这一种没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说了没有加入hex

关键是怎么加进去

网友A:
啥编程器,导入hex都这么困难?

楼主:
烧录器:编程精灵G5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编程器,导入hex都这么困难?

思泰佳的编程器:编程精灵G5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烧录器:编程精灵G540

没有用过这种编程器,楼主要么换一个吧,我们公司用的beeprog还是不错的

网友A:
以前我们也是买国产的编程器,一下这不支持,一下那不支持,搞的我们问来问去,后来一狠心,买个好点的.呵呵,真的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们也是买国产的编程器,一下这不支持,一下那不支持,搞的我们问来问去,后来一狠心,买个好点的.呵呵, ...

看起来挺不错的,价格大概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挺不错的,价格大概多少呢?

以前买5k多,现在不知道了,可以到网上查一下

网友D:
KIT3是MICROCHIP官方的烧录软件,买个官方的KIT3工具即可,100*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