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0516LBN定时器0和定时器1同时使能,会出现定时时间不准

楼主(2013-04-20):
最近用M0516LBN做个东西,我用2个定时器,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一个是5us一个是2us中断,我在中断中做一个管脚反向输出,来测试这个中断的时间准确不准确,但是发现2个问题,一个是定时的时间最小就是1.4us左右,这时候无论怎么改变定时器的设置,时间都不会再短了!还有就是2个定时器中断都使能,这时候发现管脚输出的脉冲宽度不稳定,示波器触发不住,也就是说定时的时间不准确了,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是不是核心速度和外设速度不匹配?

楼主:
应该不是,在用PWM功能的时候,我试过,管脚输出2MHz的信号,一点问题没有,而且还可以更高的

楼主:
没有人有这个问题吗?还是没有人用这个片子啊?

网友B:
用pwm的capture抓plus會比較準,因為timer還要進中斷,2個timer的話要考慮優先順序

非常感谢

网友C(2014-06-1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