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信号分析,用什么方案判断输入波形是正弦,方波,还是三角波?

楼主(2013-04-20):
请问做信号分析,用什么方案判断输入波形是正弦,方波,还是三角波?
信号的频率可以用过零比较来计数么?用单片机的AD采样,前端如何对信号处理,如负向怎么偏移

网友A:
输入波形可不仅是这三种。换句话说这三种信号之并不能覆盖所有输入信号。
要是这三种以外,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波形可不仅是这三种。换句话说这三种信号之并不能覆盖所有输入信号。
要是这三种以外,怎么办? ...

是一个比赛的题目,要求能分析出是什么三种的哪一种,就题目本身来说,应该是测试信号有这三种,
当然现实中并不是这样简单的,请问版主,就这道题目来说,如何做到;要是随机的信号 ,方案又该怎么做
参数如:峰值,平均值还有意义么

网友B:
1.  时域做法: 抽样,AD,根据数据相关特征判断波形。直观容易想到,但实际很麻烦,信号频率高了还不行。
2. 频域做法: FFT傅里叶变换。根据频率分布情况确定波形。判断准确合理。需要熟悉FFT算法和DSP.
3.  如果,波形的频率、幅度等其他参数都是已知。可用积分法简单判断电压得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时域做法: 抽样,AD,根据数据相关特征判断波形。直观容易想到,但实际很麻烦,信号频率高了还不行。
...

请问FFT算法对频率 100kHz内 stm32做得么

网友C:
用附件电路可以识别三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2

谢谢指点,请问这类问题 有什么好的资料或者书详细介绍么,小菜对模电认识不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请问这类问题 有什么好的资料或者书详细介绍么,小菜对模电认识不深 ...

  我是一个模电爱好者,也没有什么理论知识。体会是最基本的原理记住一些,多摆弄电路,有疑问再查书。设计电路首先是要符合逻辑,然后是修改优化到不能再减少元件,这是很难做到,但是应该追求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一个模电爱好者,也没有什么理论知识。体会是最基本的原理记住一些,多摆弄电路,有疑问再查书。设 ...

请问您那两个电路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那两个电路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交流心得,请QQ130888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