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
的问题是,在实际搞三极管的时候,去求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时候,放大倍数的估算这个不是很理解,(或者这是经验估算),在求的时候是不是要在数据手册中找到输出曲线,然后在用作图法求比较准确呢???

网友A(2013-04-20):
对大信号(输出摆动比较接近满幅),作图法比较容易看清楚管子工作状态。
小信号一般是根据计算。
实际应用中,很少见2楼图那样的简单偏置,这样偏置只有业余爱好者才用(只做一台或几台,不是规模生产)。工程上实用的设计必须保证管子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电路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实际时通常用万用表测出hFE,实际上也不太关注这个,只要hFE大于设计的放大倍数即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