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大家我的这个带调零的同相放大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3-04-20):
想实现同相放大的同时有兼顾调零(不想用两个反向放大器实现),后面接的分压电阻是为了缩小电压输出的,问问大家这个电路实际使用是否可行呐??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调零,但是会一定程度影响同向放大的增益。
可以适当改变R4的值,使分压网络的阻值加上R4等于R3,这样对增益就不会有太大影响了。

网友B:
没看明白,不过还是帮你顶一下,好心人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调零,但是会一定程度影响同向放大的增益。
可以适当改变R4的值,使分压网络的阻值加上R4 ...

谢谢!您所指的分压网络是R1还是R5呢?另外其实这个电路的前面是接一个跟随电路,后面是一个大电流的运放,不知道采用R5的分压形式是否会影响后面的电路呢?(我不想用两个反向放大器实现这个效果),补充一下:这个电路通的是低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不过还是帮你顶一下,好心人还是比较多的

谢谢帮顶:)

网友C:
理论上可以调0,除了增益会变化外实际使用不可行。建议修改一下电路。
R4调0端仍然接地(标准电路),调0电位器中心点增加一只与R2同值电阻接到运放+,使运放成为加法电路。另外调0电位器的两端要各加一只电阻,因运放的0飘很小,此电路的调整范围太大,实际使用时无法调0,电阻的取值范围略大于运放0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调0,除了增益会变化外实际使用不可行。建议修改一下电路。
R4调0端仍然接地(标准电路),调0电 ...

一语惊起梦中人呐,谢谢。就是还有个小疑问,这个电路的前面是接一个跟随电路,后面是一个大电流的运放,不知道采用R5的分压形式是否会影响后面的电路呢?(低频电路)

网友C:
只要后边的电路不是大容量的容性负载就不会影响,R5在这里起到了增益调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