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677 端口RA2/RA4不能读问题

楼主(2013-04-20):
请问为何16F677的RA2/RA4口明明输出为高却读为低??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0E4);

void main()
{

TRISA = TRISC = TRISB = 0X00;
OSCCON = 0xEE;//选择内部4Mhz振荡 0xEE

RA2 = 1;
//RA4 = 1;
while(1)
{
  if(!RA2) RB4=1;
  else RB4 = 0;
}
}

结果RB4为高也就是说读到RA2为低为何??

网友A:
复用功能关了????

网友B:
默认AD功能是开的
要关了

楼主:
多谢以上大佬原来是少了这句
ANSEL = ANSELH = 0x00;
这二个寄存器初始值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