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选型问题

楼主(2013-04-20):
有四路单声道的音频信号需要四选一。板子上最高电压5V,没有负电源,是不是应该用直流偏置加耦合电容?
我自己只找到一个TS3A5017,不知道是否可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音频信号已经有直流偏置,当然不必另加。
如果信号没有直流偏置,当然需要加上直流偏置再进入模拟开关。
我觉得,加上个负电源比四路信号加偏置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音频信号已经有直流偏置,当然不必另加。
如果信号没有直流偏置,当然需要加上直流偏置再进入模拟 ...

做一个负电源会省事吗 求指点
另外 有没有常用的模拟开关的推荐

网友B:
CD4066/CD4051/CD4052/CD4053都是常用的模拟开关。 都可以拿来搭成四选一的开关。

做个负电源,需要脉冲信号,一不小心就干扰到音频了,建议用电容隔直,模拟开关上加直流偏置。

4053可不行,做不到四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4066/CD4051/CD4052/CD4053都是常用的模拟开关。 都可以拿来搭成四选一的开关。

做个负电源,需要脉冲信 ...

看过CD4052。这个应该是双电源的吧,供电电源比较高,不知道做成单电源效果会不会好。

既然电源电压是5V,建议考虑74HC4052。可以单电源使用。

网友B:
可以当单电源用。网上有很多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当单电源用。网上有很多应用电路。

可以发我一个看看吗

网友C:
CD405x系列的导通内阻过大,单5V下有四五百欧姆,对音频的衰减很明显。
如果音频的Vp-p小于4.2V,也即是幅值在2.1V以下,可以考虑用SGM4782,导通内阻0.5欧姆,采用4.2V供电,当然如果Vp-p小于3.3V,也就是幅值在1.65V以下,也可以用3.3V供电,这里都是要加入VDD/2的直流偏置。
如果要采用5V供电,推荐SGM4582或者74HC4052或者MAX4582,导通内阻以SGM4582为最小,应用上也是要加入VDD/2的直流偏置以避免负压音频信号被吸收掉

谢谢 已选用你的推荐

网友C:
刚刚看了下楼主说的TS3A5017,可以用的,与SGM4782参数接近,不过SGM4782导通内阻更小,只有0.5欧姆,是非常适合用来切音频信号的,并且后者价格、交货期会更有优势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发我一个看看吗

http://www.**/dianlutu/app/200806069587.html

其实就是把VEE跟VSS都接到GND上去,就是单电源的应用了。

导通电阻有几百欧,只要电路设计得当,比如说,模拟开关后面的电路,输入电阻几十K以上,这点导通电阻可以忽略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5x系列的导通内阻过大,单5V下有四五百欧姆,对音频的衰减很明显。
如果音频的Vp-p小于4.2V,也即是幅 ...

74HC4052听说会有串扰问题,请问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C:
74HC4052的隔离度参数算一般,设计时只要注意将负压信号抬升到0V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