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W2:这两个简单的直流点计算问题能搞定不?

楼主(2013-04-20):
待求电路分别如下图所示,请W1和W2根据喜好分别任选一个,也可合力共同求解。
问题很简单:求图中各个节点的直流工作点电压。
管子参数spice中有,可根据需要随便用。
为避免扯皮,要求答案必须准确完整才算对,正确答案以spice仿真为准,考虑到模型的差异,误差应小于2%,否则算错。

                    图一

图二

网友A:
W1和W2是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1和W2是谁啊?

Windh 和wziya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dh 和wziyao

不认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认识

敲错了,是Windh和wyizao,前者拨乱反正某经典老电路的,后者是***团队的
这两个人很多观点和maychang,xukun,蚂蚁,2006不同,经常会有很多激烈的讨论
看看往期的帖子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敲错了,是Windh和wyizao,前者拨乱反正某经典老电路的,后者是***团队的
这两个人很多观点和maychang ...

这可不是观点同异问题,而是电路造纸过低却靠吹牛哗众取宠,大家看不过去,于是。。。

这个简单的工作点问题,若无高人相助,给他10万他也搞不定。结贴了:lol

造诣 zào yì
无人敢应招,也没人敢说(怕漏招偷学了),戒酒戒了吧

网友C:
图2初看觉得容易,心说W1W2能搞定。后来一看是电流源供电,我知道W1W2搞不定了。

哈,老爷子还没到人老眼花的地步,一语命中要害。
老眼昏花我还没看见有个图2呢

网友D:
这等小菜一碟,在本得道大师手里根本拈手就来。
是不愿意搭理xukun977这等小人而已。
同样的悬赏,要是六老哥子发帖,偶就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2初看觉得容易,心说W1W2能搞定。后来一看是电流源供电,我知道W1W2搞不定了。 ...

佩服,佩服,你很“敏感”,一眼就看出关键来了:lol

很多人会让为这是小儿科,岂不知暗藏玄机,哈哈!

“大师”们只能说说,逞逞能,一伸手出错几率高达99.9%。。。。

网友E:
两个电路都是竞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x7,你给本大师出题,无非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妄图梦想本大师出错,来达到维护你们所犯诸多错误的某种平衡 ...

算不出来就算了,既然如此,你以后少摆大道理、少说大话就是了。
如果你水平足够高,别人让你错你就错了?这么听话?
大家也看到了,本题既不偏也不怪,计算直流工作点是模电分析最最基础的东西,也就说俺没故意刁难你。

连个直流工作点都不会算的人,还要来提高我的觉悟、来提高我的技术水平?哈哈哈,笑死哥人了

你知识妄图本大师出错,但这是不可能的,知识分析一下你们的心态,难道本大师分析错了?答案是否定的!

网友F:
对于图1,你说的支流工作点的问题,只鞥证明你的概念不清,这个电路的工作点的计算绝非你想当然的那么样,电路方程是这样的:
Vcc - (Ic1 - Ib2) * Rc - Ib2 * Rb = Vbe2
Vbe2 = f(Ib2)|Vce2= Vcc - (Ic2 - Ib1) * Rc - Ib1 * Rb
另一组方程也是一样,所以超越方程无法有解析解,使用仿真模型计算才是可行现实方法。

真搞笑,仿真模型难道不是人编出来滴?

网友G:
为避免扯皮,要求答案必须准确完整才算对

LZ是否也来算一下这个(本想给个观后感就算了),这个更“简单”(别扯什么SPICE):

“电压源串接一个电阻R和一个正偏的二极管,求二极管的压降(准确完整)。”

楼主:
我说的很清楚了,我要的是数据,谈什么解析解啊???????书呆子就知道列方程,解方程组。
V+R+D,根据经验,最多迭代三次,便可得到足够精准的数值解了。而这里,三极管的SPCIE中给出了足够的信息,连迭代都省了。

对于本题,我说过N次: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善于使用工具。而非两腿无毛,能直立行走。意思更明确了吧?
实际解决过程只需几十秒,但我不会先说,因为事后诸葛亮+马后**。他会说:所有的英文单词拆开我都认识。

网友G:
以前我听人说什么基础最重要,而且知识面要广--即"要精""要深"才行,于是花了绝大多数时间学了没什么用的东西,浪费大量时间,比如数值分析

最多迭代三次,便可得到足够精准的数值解了。而这里,三极管的SPCIE中给出了足够的信息,连迭代都省了。

《数值分析和计算》中迭代运算常用,这两句话很难理解是“一个人”说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数值分析和计算》中迭代运算常用,这两句话很难理解是“一个人”说出来的....

...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当你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深入骨髓后,随手甩出的,都是经验要点,切中要害~~~

这一点上,HWM应该深有体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很清楚了,我要的是数据,谈什么解析解啊???????书呆子就知道列方程,解方程组。
V+R+D,根 ...

你认为经过迭代三次的数值解就是这里两个题的有足够精准的数值解了.结果与实际电路误差小于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认为经过迭代三次的数值解就是这里两个题的有足够精准的数值解了.结果与实际电路误差小于2%了? ...

你把两个地方的两句话,放在一起,重新组成一句话。
有人误以为本电路可简化为V+R+D,并有人说是超越方程,没有解。在此情形下我说迭代的。
而2%是我顶楼说的。
关键问题是:一旦激励是电流源,而不是电压源,导致存在反馈了,此时根本不能简单地简化成V+R+Didoe
所以两个图是差不多的。

楼主:
本帖就讨论到这吧,这样聊不到点子上去,非常没意思。

提醒,仿真结果为:电流源两端电压为1.55V,Q1基极是0.77V,Q2基极是0.85V
不过,这是不正确的。也就说,假设实际器件与仿真模型完全一致,那么实测到的并非上面的直流点。
所以,不明白SPICE性格,得到错误结果还不知道。
具体原理有兴趣的网友自己研究下。

不是不明白spice的性格,而是你不知道实际电路的性格,如果知道,用spice仿真会有问题吗?答案是否否定的!

网友I:
俺不明白,为毛W1大师总会有那么多的别字,有点看不懂呵

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J:
很想知道正确答案;P

网友K:
这是三极管模型的算法,Vbe=ln(I/is-1),用了这个公式就好算了

网友K:
用数值算式来解

网友:
图2,允许“知道”beta不?

楼主(点评):
可随意用spice,可随意用matlab。

网友:
我说的是手算, 对图2 ,假定知道beta=100, 假定200mA恒流源的负端为vi

因为电流较大 又假定VB1 VB2为0.75V左右 则KCL 得到只含vi的一元一次方程,, vi得解1.53V 故进而迭代验证 先前假设的“VB1 VB2为0.75V”对不对~

由这些验证计算可知“vi得解1.53V” 大差不差

网友E:
对图1而言,计算有三种结果,仿真也有相同的三种结果,但实际电路只有两种与计算和仿真相对应的结果,其中一种不存在..
图2与图1类似.

楼主(点评):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