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3-04-20):
做一个程控放大器,打算用继电器控制,但是做出来发现继电器的线圈磁性好像对信号有点影响,要怎么办?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什么影响,得说清楚

网友B:
磁性对信号有影响?
应该不会,只有变化的磁场才会对信号有影响。

网友C:
继电器要使用光耦单独的电源隔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性对信号有影响?
应该不会,只有变化的磁场才会对信号有影响。

但不加继电器效果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影响,得说清楚

加继电器波形抖动比较厉害。

网友D:
继电器投、切时电源会抖动的,就地在继电器电源端加个小电解电容。

网友E:
抖动是持续的还是瞬间的呢?

网友F:
加隔离会有避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动是持续的还是瞬间的呢?

持续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