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外部HSE时钟校准内部HSI时钟问题

楼主(2013-04-20):
我最近在测试stm8S105C6的片子,正在做内部HSI时钟校准的问题;

我已经通过选项字节把AWU的时钟设置为HSE时钟了,
但是我使能 AWU->CSR |= AWU_CSR_MSR;之后,
按理说,我的HSE时钟为内连到TIM3的CH1,

但是我每次测试得出的结果:发现每次捕获的差值都在跳变,
且跳变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就怀疑内连到TIME3的CH1是HSE出来的时钟嘛??

有过这个调式经验的大神,请指点一二啊》《《

楼主:
选项字节修改为LSI时钟之后,发现差值是比较稳定的!
难不成用外部HSE时钟校准--不可行的?
还是我哪个寄存器没有配置,很急,哪位大神求助000

网友A(2013-05-30):
外部HSE时钟校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个   这个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样做的意义何在?

网友D(2014-02-18):
兄弟做的项目还挺多的

网友E(2014-08-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能给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