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的脉冲触发方式和边沿触发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3-04-21):
       刚学习数电,一直搞不懂触发器的脉冲触发方式和边沿触发方式有什么区别。对于脉冲触发方式(正脉冲),在CLK为高的时候,主触发器的输出端随输入端的变化而多次改变。对于边沿触发方式,在CLK为低的时候,第一个触发器的输出随输入的变化而变化,那跟脉冲触发不是没有不同吗?

网友A:
建议玩下示波器的边沿触发和脉冲触发,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B:
买个stm32芯片,输入捕获,自己pwm输出一个高频波,自己查看频率就好了

网友C:
边沿触发只在下降沿或上升沿那一瞬间有效,而电平触发在低电平或高电平保持时间内都有效。即电平触发期间输入要有变化的话,输出即变化,而边沿触发只在一瞬间输出变化,其余时间无论输入怎么变化,输出都不变(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D:
脉冲触发与边沿触发是不同的,脉冲触发是完整的脉冲,边沿触发是上升沿或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