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有刷直流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3-04-21):
运用单片机,H桥,通过检测电机回路电流完成电机正反转,堵转停电机的功能。电机堵转电流在DC24V下会超过1.5A.现在用开关电源供电,电源输出电流超过1A时会保护(关闭开关电源输入端MOS管,重启),基与这点考虑,通过测试我把电源输出电压定在20V,电机回路里又串了个10欧的电阻,这样堵转时电流不会超过1A(电机正常启动后电机两端电压为19V,启动和堵转时电机两端电压为10V左右,电流900mA)   正常工作单片机实时检测电机回路电流,有大电流马上关闭H桥(电机启动时延时判断) 现在的问题电机启动时有时会停下来,有时又正常,这种情况在电机转过几个小时后比较明显,新电机放上去还好,电机是在带载的情况下的,空载没有这种情况。 这是什么原因?启动电压,电流太低?求解决办法,急解决问题再上分,谢谢!

网友A:
供电不足,把电阻取了,开关电源输出并一个2200uF的大电解。
人家电流的瞬态电流是用来启动的,堵转是要避免的,光电机,堵久了都受不了,电源反而是有过流保护,不会损坏的。
楼主应该想办法处理堵转和启动电流,而不是串电阻,这样把人家正常情况一起破坏掉了。

网友B:
启动电流大,换大电源

网友C:
不在串电阻可能会好

网友D:
可以先用 PWM 方式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把电阻取了,开关电源输出并一个2200uF的大电解。
人家电流的瞬态电流是用来启动的,堵转是要避 ...

如果去掉10欧的限流电阻,上电电机一启动电源就保护了,已经试过改成5欧的也启动不起来,电机已经购来不能更换,难道就只能增大电源输出功率吗?我的板子已经做好改起来麻烦啊。我的产品当有堵转时倒是可以控制住电流(堵转电流在到达峰值前就关闭电机了),就是这个启动有点麻烦,难道这个电源一定要满足电机启动时的大电流吗?这个电流可以计算吗???启动时间可以计算吗???现在的做法是在电机启动时延时200ms不判断堵转,之后实时判断,现在试下来这个200ms看来太短了,问题是我这个延时时间也不能设的太长,因为有上电电机就在堵转位置(刚好控制的阀门走到头,不能判断出位置)这种情况,如果不判断的时间设的过长,变速齿轮就有可能崩坏掉,200ms是我测试下来的最长时间。可能听下来就有点矛盾了,启动时要慢停,堵转时要快停,呵呵。除了改电源输出功率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用 PWM 方式启动

你好,如果用PWM启动,PWM频率,占空比应该多少合适呢?20V供电,H桥用的是SS8050,SS8550?另外我理解串了个电阻不就等同与PWM降压启动吗,10V,900ma启动,可问题这样还启动不正常啊,具体见6楼。

网友E:
pwm加速启动吧,不然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E:
不知道就pwm占空比由最低往最高加,直流电机没事的

网友D:
用PMW 就可以相当于软件调节你的启动电压.
最终可以实现, 启动过程的电流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B:
为什么要不改变:“开关电源自己在1A保护,电机堵转在1.5A上”。

换3A的电源吧,不要把设计的重点偏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不改变:“开关电源自己在1A保护,电机堵转在1.5A上”。

换3A的电源吧,不要把设计的重点偏离了

你好,正考虑在改电源,只是我现在用的三极管SS8050,SS8550功率太小,启动电流一大会烧坏,有大功率的管子代替吗?最好脚位一样的,TO-92封装的.板子已经做好,真要都报废了,不好想老板交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PMW 就可以相当于软件调节你的启动电压.
最终可以实现, 启动过程的电流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

你好,我觉的用PWM方式单用在启动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我这个应用有点特殊,是用在控制电动阀门上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当阀门走到底(行程到位)停电机,如果上电阀门就在堵转的位置(行程到位),那用PWM启动时间不能过长(200ms是最长时间,过长的话变速齿轮牙会崩掉),那么就有这个问题在重载的情况下用PWM启动能在200ms内完成电机的正常启动吗?我觉的肯定不能,因为我现在这样启动,不就想当于PWM的50%占空比启动(供电20V,电机两端电压10V),而且还是连续的电压,启动还不正常,200ms后电机电流还没降到正常运转的电流.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用PWM启动能在200ms内完成电机的正常启动吗?  我也觉得很难说.
你的理解正确.
PWM启动只是帮你解决软启动问题, 必然时间拖长. 用你的电阻也同样会拖长.
应用上不能接受, 那就换大电源吧. 这其实是设计方案的缺陷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正考虑在改电源,只是我现在用的三极管SS8050,SS8550功率太小,启动电流一大会烧坏,有大功率的管子代 ...

那么小的封装真不好找,可以用体积大的管子弯脚后焊接实验。

失败一定难免,不重复同样的失败就很好了

网友F:
PWM加速启动吧,不然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G:
啰索了半天…尽是浮云!…………突出的矛盾是启动电流与赌转电流相近,在保护电路上动点手脚!…及在上电瞬间让保护失效即可!………你们很累呀!!!?????………………

网友H:
用PLC不用改板子,方便

网友I:
开关电源带电机,功率余量要比变压器线性电源之类大很多。

网友J(2013-06-03):
楼主加我QQ,请教你问题。307439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