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单片机的FLASH映射是啥样的?

楼主(2013-04-21):
初使用笙泉单片机,想问问DX们,我现在用的是MA805-24,AP空间是0---5FFF一共是24K字节,
有疑惑的是IAP空间和ISP空间的地址和范围。
IAP:6000----EFFF空间的最大区域,使用时设置IAPBL边界,可以从ISP下边界向下以扇区单元随意设置?比如设置从
                   C000-----CFFF?(ISP下边界地址为D000)。
ISP:是固定只有从FFFF向下1.5KB空间么?(范围D000-FFFF)

现在想自己做一个升级的BOOTLOADER也没有思路,是不是用U1编程器选择下载“自己的ISP代码”,然后每次开机启动,程序是先执行ISP代码,检测有没有下载流?
不知道以上的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A:
MA805-24的出厂默认为24K AP程序空间+2.5K的IAP空间,
出厂的MEGAWIN ISP程序是1.5K,
以上都是出厂默认设置,特殊需求设置需要使用U1编程器重新设置,建议这个部分是对笙泉芯片有一定了解后,才使用的功能。
您有自行开发ISP的需求,注意事项与细节,请与笙泉技术支持直接联系沟通。
0755-8343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