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模块并联运行系统

楼主(2013-04-21):
前年的电设题目,可以跟我讨论讨论定压输出和定比分流如何同时实现?求教求教!!!

网友A(2013-08-08):
我最近也在这道题上面蛋疼,本来开始是参考百度上的一个恒压一个做成电流源补充电流,但后面发现实际制作的电流源因为参考电压的问题不能和电压源并联,目前还在找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这道题上面蛋疼,本来开始是参考百度上的一个恒压一个做成电流源补充电流,但后面发现实际制作的 ...

你要参加电设吗?做什么题目?

网友B:
我也要学做电源,好难呀,求助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参加电设吗?做什么题目?

要参加电设,做的就是电源类的题目,这道题目目前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主要是数字控制方面要求比较精细,题目的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C:
这个题分清恒压源是无法并联的,而恒流源可以并联,所以要作两个恒流源,然后并联,再用一个外环控制电压,就搞定

网友D:
双环路反馈的开关电源可以并联,但想要均分电流不知道有啥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