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ALIN管脚的连接

楼主(2013-04-21):
用CY7C68013A和FPGA联合做数据传输的时候,采取的是FIFO模式,但不知道XTALIN应该怎么接,特别是管脚分配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是一定要接吗?

网友A:
XTALIN是接外部晶振的。如果是有源晶振,只要接XTALIN就可以了。
无源的晶振,要接XTALIN和XTAL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