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上面的仿真 我到底信谁

楼主(2013-04-21):
我如果选择的是c8051f120单片机的话  运行一个nop花的时间是0.33微妙,但是机器周期却只加1,一个机器周期 ?= 1s 不会吧 我选择的晶振是22.1184 这款单片机应该是什么单指令周期,1除以22.1184大概就是0.045微妙,我应该信谁呀

网友A:
只有你自己不能信。
运行一个nop花的时间是0.33微妙,Keil仿真得很正确。
c8051f120如果不配置振荡器的话,复位后跑的是内部的RC振荡器时钟的1/8,不是外部晶振。
内部的RC振荡器时钟频率是24.5MHz,24.5MHz/8=3.0625MHz=0.33uS.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2013-07-14):
引用 网友A:
只有你自己不能信。
运行一个nop花的时间是0.33微妙,Keil仿真得很正确。
c8051f120如果不配置振荡器的话, ...

恩 你说的没错 但我在程序里面是配置了使用外部晶振的 我是不是得用仿真器才能得到正确的延时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你说的没错 但我在程序里面是配置了使用外部晶振的 我是不是得用仿真器才能得到正确的延时呀? ...

不是
Keil也可以

网友C:
都不看手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