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32初始化设置问题

楼主(2013-04-21):
我想请问一下,无论我使用的pic32单片机关于时钟怎么设置(更改PLL及换做使用内部FRC),结果输出信号的频率基本不变,而且感觉频率也比我想要的慢,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我使用的是外部16M晶振,初始化设置为
#pragma config FPLLODIV = DIV_4, FPLLMUL = MUL_16, FPLLIDIV = DIV_2
#pragma config UPLLEN = OFF
#pragma config FWDTEN = OFF
#pragma config FCKSM = CSDCMD
#pragma config FPBDIV = DIV_2
#pragma config POSCMOD = HS                                           //Primary HS oscillator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pragma config FSOSCEN = OFF
#pragma config FNOSC = PRI
#pragma config CP =OFF
#pragma config BWP = OFF
#pragma config ICESEL = ICS_PGx2
#pragma config DEBUG = OFF
希望大家能帮忙看一下,问题想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急,再次谢谢

网友A:
FNOSC = PRI 这个要配置带PLL的吧?

楼主:
哦,是的,谢谢,我记得我加上了啊,呵呵。。。可是加上之后,那就相当于系统工作在32M(16/4*16/2),对吗,可是看实际的输出频率好像没有这么高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B:
FPLLODIV = DIV_4, FPLLMUL = MUL_16, FPLLIDIV = DIV_2 ,FPBDIV = DIV_2 这几个配置字的具体作用估计LZ没搞清,建议看下资料